[i.MX] iMX6q ltib 编译uboot出错

楼主(2014-04-03):
系统用的是CentOS 6.5,板子是买的欧控的som6361,核心板是imx6q,在用ltib编译uboot时,发生错误: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x6q_arm2_config'.  Stop.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chenrz/iMX/ltib/tmp/rpm-tmp.62617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chenrz/iMX/ltib/tmp/rpm-tmp.62617 (%build)
Build time for u-boot-v2009.08: 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u-boot-v2009.08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hu Apr  3 04:41:20 2014
Ended:   Thu Apr  3 04:45:59 2014
Elapsed: 279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u-boot-v2009.08

Build Failed
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板子是什么?

网友B:
你这里是uboot出现的问题,板子的uboot在LTIB中你选择的是“mx6q_arm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是uboot出现的问题,板子的uboot在LTIB中你选择的是“mx6q_arm2”吗?

您好,板子是深圳欧控的6361。在板子的uboot选项里没有mx6q_arm2,在之前选择平台时,似乎是有这个选项,记得选的是mx6q_sabre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板子是深圳欧控的6361。在板子的uboot选项里没有mx6q_arm2,在之前选择平台时,似乎是有这个选项, ...

楼主你好,如果你用的不是飞思卡尔的板子,你在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需要修改一下ucl2.xml文件中的内容(添加你的板子的烧写内容),并且需要根据你的板子编译mfgtool使用的firmware,以及要烧写到板子上的uboot uimage和文件系统。同时你还需要修改mfgtool工具下的cfg.ini文件。这样才可以正确烧写并启动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用的不是飞思卡尔的板子,你在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需要修改一下ucl2.xml文件中的内 ...

你好,我又重新确定了一下,在板子的uboot选项中选择的是mx6q-arm2,现在的问题是,uboot编译的时候是编不过的。请问“并且需要根据你的板子编译mfgtool使用的firmware”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又重新确定了一下,在板子的uboot选项中选择的是mx6q-arm2,现在的问题是,uboot编译的时候是编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mx6q-arm2吗?不是的话,你选择它的话是编译不过去的。如果在LTIB中没有你用的板子的话,你需要自己添加。并根据你自己的板子编译MFGTOOL使用的firmvare已经板子上跑uboot uImage 和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mx6q-arm2吗?不是的话,你选择它的话是编译不过去的。如果在LTIB中没有你 ...

哦,明白了,我的板子是第三方的,所以在那项中没有对应的选项,需要自己添加。那么我该如何添加这一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我的板子是第三方的,所以在那项中没有对应的选项,需要自己添加。那么我该如何添加这一项呢 ...

添加的话你需要修改的内容主要是修改uboot,关于如何修改你可以根据文档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中第一部分Chapter 1Porting U-Boot from an i.MX 6Dual/6Quad Reference Board to an i.MX 6Dual/6Quad Custom Boa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的话你需要修改的内容主要是修改uboot,关于如何修改你可以根据文档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 ...

好的!多谢指点,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指点,我去研究一下!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继续交流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继续交流和学习~~

您好,我在看那个文档时,发现我的ltib中的u-boot下的board/freescale下没有与mx6有关的文件,我的ltib版本是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看那个文档时,发现我的ltib中的u-boot下的board/freescale下没有与mx6有关的文件,我的ltib版 ...

是有的,我这边BSP也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如图中箭头标识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的,我这边BSP也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如图中箭头标识处:

谢谢,但是我这里确实没有,可能是我下载的BSP包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这里确实没有,可能是我下载的BSP包不对?

请问你用的BSP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这里确实没有,可能是我下载的BSP包不对?

你是否已经安装了,并在LTIB上编译了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已经安装了,并在LTIB上编译了BSP呢?

版本号确定是4.1.0 ltib已经install过了, 编译uboot的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本号确定是4.1.0 ltib已经install过了, 编译uboot的时候出的问题

这里你uboot不用选择,如我给你的文档中所示:Make sure you deselect U-Boot from compi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你uboot不用选择,如我给你的文档中所示:Make sure you deselect U-Boot from compilation。 ...

您的意思是,先./ltib跑过一次,然后再按文档配置么?uboot是通过./ltib -m prep -p u-boot提取出来的,应该和编译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先./ltib跑过一次,然后再按文档配置么?uboot是通过./ltib -m prep -p u-boot提取出来的, ...

你好,我的意思是你按照我发给你的那个文档来操作:)。

网友C(2014-05-22):
请问楼主此问题解决了没,我也碰到类似问题,就是单独解压出u-boot,然后再单独编译u-boot会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此问题解决了没,我也碰到类似问题,就是单独解压出u-boot,然后再单独编译u-boot会出错 ...

楼主你好,如有问题欢迎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你这样在帖子后面问问题的话,随着跟帖数的增多,会把您的问题给覆盖,所以我们这边就看不到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有问题欢迎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你这样在帖子后面问问题的话,随着跟帖数的增多,会把您的 ...

你好,我在本论坛发布了我的问题,只是还没有收到回复,有兴趣可以探讨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73603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本论坛发布了我的问题,只是还没有收到回复,有兴趣可以探讨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 ...

你好,我刚看了一下你的那个帖子,使用的是ltib,但是你使用的产品是MPC系列,而我是负责i.mx系列产品的,我也不是很清楚MPC环境如何设置。所以也不好说你这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建议你采用帖子中我们这边工程师给您的建议,到官网上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里会哟负责MPC的专家的。希望对你有帮助的哈~~

网友D(2015-05-06):
单独编译,是不是交叉工具链没有配置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