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各位帮我看看这是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4-04-03):
我明明已经定义过i了为什么它说i是undefined identifier?整个程序里到处都显示这样的错误
之前有#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而且即使不用uchar,把都写成全的unsigned char也还是不行

网友A:
把定义放在“cs=0”上面

网友B:
cs = 0 这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定义放在“cs=0”上面

果然是,太感谢了!这是Keil的规定吗,函数中的定义必须放在所有赋值语句之前?为什么这样规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 = 0 这句

多谢多谢,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太感谢了!这是Keil的规定吗,函数中的定义必须放在所有赋值语句之前?为什么这样规定呢? ...

这个还真不知道。曾经自己出过这个问题,所以知道。我想可能就跟函数声明似的,放在cs=0前就相当于定义+声明。而放在放在后面就只是一个定义,却没有声明了。个人理解,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C:
变量要先声明后使用,标准c的规范,变量声明必须放在函数或文件的开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定义放在“cs=0”上面

呵呵,一开始还真没看出来问题再这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把CS=0放到两个uchar变量定义的后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