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是不是STM32F030F4定时器没有PWM互补输出

楼主(2014-04-03):
要用到一对PWM互补输出以驱动逆变器。考虑到STM8的干扰性可能会产生影响便选了一款STM32里面最便宜的一款STM32F030F4。但管脚分配却找不到一对完整的互补的PWM输出信号。但换了一款32脚的STM32F030K6Tx的片子却可以轻松找出3对PWM互补输出引脚。请教是否STM32F030F4这款不能用。然后问一下这些定时器的输出引脚分配感觉很乱。为毛。

网友A:
找不到满足要求的引脚配置, 那就只能换芯片咯。
感觉引脚乱吗? 那也没办法, 只能适应。
要不, 给 ST 提提意见

网友B:
熟悉就好

网友C:
应该这样讲,理论上有高级定时器,就应该有6个PWM输出的,但F封装可能是IO数不够吧,没有完整的6路PWM全部引出。
所以能,你要做逆变/马达,要用纯硬件输出三相互补对称PWM,030F封装是没有办法的。当然用软件模拟做方波驱动BLDC是没问题的

网友D(2014-09-29):
有的,在PB1  TIM1_CH3N和PA10 TIM1_CH3

网友E(2015-03-31):
引用 网友D:
有的,在PB1  TIM1_CH3N和PA10 TIM1_CH3

你在瞎说吧,F030F4有PB脚吗??? 真是的

PA8——>PB1

网友F:
这么高级的功能卖得太贱会赔本的。。。。。。。

网友F:
TIM1 CH3可以给出一对互补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在瞎说吧,F030F4有PB脚吗??? 真是的

有的。。。。

网友E:
有一个PB1

网友E:
还真有,你这是什么软件,能否共享下呢,huzhiyangabc5@163.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真有,你这是什么软件,能否共享下呢,

CubeMX啊。。。。ST官网有的。。。

网友G(2015-06-10):
引用 网友E:
你在瞎说吧,F030F4有PB脚吗??? 真是的

只能说你没仔细用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你没仔细用过

:lol 好老的帖翻出来了

网友I(2015-12-04):
请问STM32F030F4可以输出3路互补PWM信号吗?TIM1_CH2N和TIM1_CH1是哪两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