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车弯道检测装置

楼主(2014-04-03):
想选一款电机车弯道检测装置,矿下用。红外传感器可靠性不高,矿下环境湿,且有煤尘,会造成影响。又考虑了接近开关,霍尔型,但没有经验,想问问大家谁有经验,该选什么型号的位置传感器?谢谢啦

楼主:
确定要选霍尔型的了,希望有经验的人可以指导下。另外,我要将信号发射出去,该用什么发射装置呢?我查了好多,越查越不清楚,我看到的有红外收发、射频收发还有单片无线收发。。。我的要求是将检测到的信号发射出去,接收器接收到后连接单片机来控制继电器。应该选什么类型的呢??

楼主(2014-06-09):
最终确定的是用超声波的检测方法。

网友A:
你确定用超声波?射频你要考虑你的信号能不能穿透地面传到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