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串口设置

楼主(2014-04-03):
在使用pic16f723a设置串口的时候找不到设置串口的停止位?现在要2个停止位和偶校验?在哪里设置?看了好久的芯片资料,它是不会硬件进行奇偶校验的吗?那该怎么去实现???

网友A:
手册中应该有吧。没有就编程实现喽。

网友B:
与楼主同求,前一段时间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没看过这个芯片,但是根据经验,现代单片机的串口都可以设置双停止位和奇偶校验,楼主把串口寄存器部分拿出来,一个一个寄存器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