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

楼主:
义隆单片机中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些东西  比如 NRE  NRHL NRM 这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呀

图片

图片

楼主(2014-04-06):
我是刚刚开始学习义隆 遇到了很多问题  希望和大家请教交流
我QQ:1209741518

网友A:
CYES指那些跳转指令时钟,比如JMP  ,等于一个NOP或2个NOP,可以设置,一般意义不大

资料都有说明,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