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整流桥中通过直流电压后压降比较大

楼主(2014-04-03):
由于我的电路中需要通过交直流两种,所以,电路前端用了整流桥KBP307。测量发现,当输入电压为24V,电流为0.5A的时候,压降有1.8V。这个压降太大了吧?这个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整流桥一次需要流过两个二极管,1.8V很正常。

网友B:
不要用高耐压的整流桥

网友C:
1.6V左右吧

网友D:
按照你的图表,1.8V还好

网友E:
全桥,很正常

网友F:
经过了2个二极管,这个压降是正常的,
手册上的测试条件和你的是不一致的,当然有个误差
你要减少压降呢,自己算下 交直流输入的最高电压是多少,换肖特基来做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