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关于TI温度芯片LM70编程问题,求围观?

楼主(2014-04-03):
最近在ti官网申请了温度芯片lm70,可是不知道怎么用。写了一大堆也写不对,有没有人会用的,求交流经验。。。。。。。。。。。。。。。。。。。。。。。。。。。。。。

网友A:
我没用过。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上来一起讨论

网友A:
按照图接,如果芯片也没啥问题的话。
就基本是程序问题了(也不排除焊接问题)。:)

网友A:
对于程序问题,可以拿示波器看看波形,分析下时序

网友B:
也来凑个热闹.
LM70 SPI/MICROWIRE 10-Bit plus Sign Digital Temperature Sensor
不复杂, 基本上, 验证好时序后, 就是寄存器的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