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采集问题

楼主(2014-04-03):
配置好单通道ADC采集 悬空 通道上有0.9V电压正常吗 采集好像是正确的

网友A:
AD是有基准电压的(一般都是电源地,有的带有基准电压输入端口的单片),悬空可能是引脚的漏电压什么的,采集的时候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B:
采集不会有问题的,估计是浮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