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PCB元件一放上去就绿色咋整啊???

楼主(2014-04-03):
如图:

楼主:
具体在哪改,改哪条规则

网友A:
规则里面的最小线间隔

网友A:
修改最小间隔改小一些

楼主:
如图都改成0了  没用  :'(

楼主:
找到了 多谢各位指导,是还要改下面的规则:

网友B:
吧规则里面的间距改小些。

网友C:
你进行在线检查,哪里有错改哪里,tool---design rule check…进去之后,点左下角---run design rule check,看是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就改哪里。

网友D(2015-09-03):
缺点是:没法对其进行实时检查(包括元件叠加),但线宽,线间距检查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