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单端反激产生负压求助!

楼主(2014-04-03):
现想按图中电路产生一个A点始终比B点低12V的电压,

图中红线处是跟据客户要求,通过工艺点来选择B点输出24V  36V  48V,
但电路中还要一个始终比B点低12V的电压,

电源是3842做的单端反激,图中只是次级的线包。

网友A:
两路负载情况及电压精度要求如何?
如果能满足应用场合的话,可将现有B点定义为A点,即切A点电压,然后搞个12V绕组叠加在A点。。。

网友A:
现有方式也行。。。
如果输入电压是单电压,功率也不是很大,个人觉得直接切反馈也成,,,

网友B:
楼上版主好厉害啊,支持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方式也行。。。
如果输入电压是单电压,功率也不是很大,个人觉得直接切反馈也成,,, ...

首先感谢版主深夜回复,并并点评!

一、两路的负载:B点负载比较重,正常情况下50W    要求输出100W的功率,
            A点的负载比较轻,主要是为驱动PMOS管作的电源。在驱动高端PMOS方面,不想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一是刚接触MOS,对专用芯片不了解,感觉电路复杂,价格高。二是想电路设计从简,相应故障点也会少一些。就想用TLP250光耦直接驱动PMOS,下面是我发的另一个关于PMOS驱动的贴子,同请版主拍砖提建议!
https://bbs.21ic.com/icview-707054-1-1.html

二、关于您说的,切A点,我分析了一下,可能与我想的实际电路有点差别,主要是B点的电流要过两个二极管,主电源要过7812,且四个线包线径都要求要粗。当然,如我理解有误,请明示!图如下:

三、如一个开关电源,次极有多组电压输出,每组电压的负载大小也不一样,请问,电源的TL431+PC817的反馈是取哪一组比较好呢?高电压组?大电流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深夜回复,并并点评!

一、两路的负载:B点负载比较重,正常情况下50W    要求输出100W的功 ...

既然这种情况,请无视我之前的回帖,,,还是用你原来的方案吧。
不过切变压器绕组还是够麻烦的,不如把输入电压稳住,直接切反馈分压电阻方便。。。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画一个通用板,正常工作中不会来回切,也就无所谓了。。。
驱动高边PMOS应该比较容易搞定,看开关频率。。。
多路输出一般把反馈加在负载最大的那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种情况,请无视我之前的回帖,,,还是用你原来的方案吧。
不过切变压器绕组还是够麻烦的,不如把 ...

非常感谢版主的加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