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安装环境提示信息?

楼主(2014-04-03):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gnupg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libc6-dev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libc6-dev set to manually installed.
zip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zip set to manually installed.
Some packages could not be installed. This may mean that you have
requested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or if you are using the unstable
distribution that some required packages have not yet been created
or been moved out of Incom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y help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The following packages have unmet dependencies:
build-essential : Depends: g++ (>= 4:4.4.3)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Depends: dpkg-dev (>= 1.13.5)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g++-multilib:i386 : Depends: cpp:i386 (>= 4:4.6.3-1ubuntu5)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Depends: gcc-multilib:i386 (>= 4:4.6.3-1ubuntu5)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Depends: g++:i386 (>= 4:4.6.3-1ubuntu5)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Depends: g++-4.6-multilib:i386 (>= 4.6.3-1~)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git:i386 : Depends: perl-modules:i386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Depends: liberror-perl:i386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Depends: git-man:i386 (> 1:1.7.9.5)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Depends: git-man:i386 (< 1:1.7.9.5-.)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Recommends: less:i386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libgl1-mesa-dev : Depends: mesa-common-dev (= 8.0.4-0ubuntu0.7) or
                            mesa-common-dev-lts-quantal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or
                            mesa-common-dev-lts-raring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or
                            mesa-common-dev-lts-saucy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or
                            mesa-common-dev-lts-trusty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Depends: libxext-dev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libgl1-mesa-glx:i386 : Depends: libglapi-mesa:i386 (= 8.0.4-0ubuntu0.7)
                        Recommends: libgl1-mesa-dri:i386 (>= 7.2)
libx11-dev:i386 : Depends: x11proto-kb-dev:i386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Depends: xtrans-dev:i386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Recommends: libx11-doc:i386
x11proto-core-dev : Depends: xorg-sgml-doctools (>= 1:1.5) but it is not installable

网友A:
亲,一样的问题你就问一遍啊,不要发那么多贴啊。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出现这个是由于apt-get 依赖版本过高的原因,你在google一下是可以搜索到的。解决办法,建议你下载android前,先更新一下你的源:
#sudo gedit /etc/apt/sources.list
Delete all item in this file, then copy the following server addresses to it (163 or Souhu):
163: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main restricted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security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security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security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security multiverse
deb http://extras.ubuntu.com/ubuntu precise main
deb-src http://extras.ubuntu.com/ubuntu precise main
保存退出。然后执行命令:
#sudo apt-get update
更新之后,你再安装那些包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按你上述的方式,现在安装提示的信息如下:
ocean@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gnupg flex bison gperf build-essential   zip curl libc6-dev libncurses5-dev:i386 x11proto-core-dev   libx11-dev:i386 libreadline6-dev:i386 libgl1-mesa-glx:i386   libgl1-mesa-dev g++-multilib mingw32 tofrodos   python-markdown libxml2-utils xsltproc zlib1g-dev:i386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zip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zip set to manually installed.
gnupg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libc6-dev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libc6-dev set to manually installed.
Some packages could not be installed. This may mean that you have
requested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or if you are using the unstable
distribution that some required packages have not yet been created
or been moved out of Incom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y help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The following packages have unmet dependencies:
libgl1-mesa-glx:i386 : Depends: libglapi-mesa:i386 (= 8.0.4-0ubuntu0.7)
                        Recommends: libgl1-mesa-dri:i386 (>= 7.2)
E: Unable to correct problems, you have held broken packages.

楼主:
好像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上述的方式,现在安装提示的信息如下:
ocean@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gnupg flex bison g ...

请问一下,你是否更新了源?

楼主:
#sudo gedit /etc/apt/sources.list
#sudo apt-get update
这两步骤都有执行啊
就是因为有执行,提示的信息才会变化了,也减少了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do gedit /etc/apt/sources.list
#sudo apt-get update
这两步骤都有执行啊

那你尝试一下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ri:i386 看是否可以。

楼主:
按你的指令是可以的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The following packages were automatically installed and are no longer required:
  x11-apps x11-session-utils x11-xfs-utils xinit libfs6
Use 'apt-get autoremove' to remove them.
The following extra packages will be installed:
  gcc-4.6-base:i386 libc6:i386 libdrm-intel1:i386 libdrm-nouveau1a:i386 libdrm-radeon1:i386 libdrm2:i386 libexpat1:i386 libffi6:i386
  libgcc1:i386 libllvm3.0:i386 libpciaccess0:i386 libstdc++6:i386 zlib1g:i386
Suggested packages:
  glibc-doc:i386 locales:i386 libglide3:i386
The following packages will be REMOVED:
  libegl1-mesa-drivers-lts-saucy libegl1-mesa-lts-saucy libgbm1-lts-saucy libgl1-mesa-dri-lts-saucy libxatracker1-lts-saucy
  ubuntu-desktop xorg xserver-xorg-glamoregl-lts-saucy xserver-xorg-lts-saucy xserver-xorg-video-all-lts-saucy
  xserver-xorg-video-ati-lts-saucy xserver-xorg-video-vmware-lts-saucy
The following NEW packages will be installed:
  gcc-4.6-base:i386 libc6:i386 libdrm-intel1:i386 libdrm-nouveau1a:i386 libdrm-radeon1:i386 libdrm2:i386 libexpat1:i386 libffi6:i386
  libgcc1:i386 libgl1-mesa-dri:i386 libllvm3.0:i386 libpciaccess0:i386 libstdc++6:i386 zlib1g:i386
0 upgraded, 14 newly installed, 12 to remove and 0 not upgraded.
Need to get 15.2 MB of archives.
After this operation, 26.6 MB of additional disk space will be use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Get:1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main gcc-4.6-base i386 4.6.3-1ubuntu5 [15.3 kB]
Get:2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main libgcc1 i386 1:4.6.3-1ubuntu5 [54.3 kB]
Get:3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c6 i386 2.15-0ubuntu10.5 [3,949 kB]
Get:4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main libstdc++6 i386 4.6.3-1ubuntu5 [333 kB]
Get:5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drm2 i386 2.4.46-1ubuntu0.0.0.1 [27.6 kB]
Get:6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main zlib1g i386 1:1.2.3.4.dfsg-3ubuntu4 [51.1 kB]
Get:7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pciaccess0 i386 0.12.902-1ubuntu0.2 [22.5 kB]
Get:8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drm-intel1 i386 2.4.46-1ubuntu0.0.0.1 [65.1 kB]
Get:9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drm-nouveau1a i386 2.4.46-1ubuntu0.0.0.1 [14.2 kB]
Get:10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drm-radeon1 i386 2.4.46-1ubuntu0.0.0.1 [27.1 kB]
Get:11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main libffi6 i386 3.0.11~rc1-5 [16.4 kB]
Get:12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expat1 i386 2.0.1-7.2ubuntu1.1 [130 kB]
Get:13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main libllvm3.0 i386 3.0-4ubuntu1 [7,407 kB]
Get:14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main libgl1-mesa-dri i386 8.0.4-0ubuntu0.7 [3,098 kB]
Fetched 15.2 MB in 46s (328 kB/s)
Preconfiguring packages ...
(Reading database ... 175199 files and directories currently installed.)
Removing libegl1-mesa-drivers-lts-saucy ...
Removing ubuntu-desktop ...
Removing xorg ...
Removing xserver-xorg-lts-saucy ...
Removing xserver-xorg-video-all-lts-saucy ...
Removing xserver-xorg-video-ati-lts-saucy ...
Removing xserver-xorg-glamoregl-lts-saucy ...
Removing libegl1-mesa-lts-saucy ...
Removing libgbm1-lts-saucy ...
Removing xserver-xorg-video-vmware-lts-saucy ...
Removing libxatracker1-lts-saucy ...
Removing libgl1-mesa-dri-lts-saucy ...
Processing triggers for libc-bin ...
ldconfig deferred processing now taking place
Processing triggers for man-d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gcc-4.6-base:i386.
(Reading database ... 175088 files and directories currently installed.)
Unpacking gcc-4.6-base:i386 (from .../gcc-4.6-base_4.6.3-1ubuntu5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gcc1:i386.
Unpacking libgcc1:i386 (from .../libgcc1_1%3a4.6.3-1ubuntu5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c6:i386.
Unpacking libc6:i386 (from .../libc6_2.15-0ubuntu10.5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stdc++6:i386.
Unpacking libstdc++6:i386 (from .../libstdc++6_4.6.3-1ubuntu5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drm2:i386.
Unpacking libdrm2:i386 (from .../libdrm2_2.4.46-1ubuntu0.0.0.1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zlib1g:i386.
Unpacking zlib1g:i386 (from .../zlib1g_1%3a1.2.3.4.dfsg-3ubuntu4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pciaccess0:i386.
Unpacking libpciaccess0:i386 (from .../libpciaccess0_0.12.902-1ubuntu0.2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drm-intel1:i386.
Unpacking libdrm-intel1:i386 (from .../libdrm-intel1_2.4.46-1ubuntu0.0.0.1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drm-nouveau1a:i386.
Unpacking libdrm-nouveau1a:i386 (from .../libdrm-nouveau1a_2.4.46-1ubuntu0.0.0.1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drm-radeon1:i386.
Unpacking libdrm-radeon1:i386 (from .../libdrm-radeon1_2.4.46-1ubuntu0.0.0.1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ffi6:i386.
Unpacking libffi6:i386 (from .../libffi6_3.0.11~rc1-5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expat1:i386.
Unpacking libexpat1:i386 (from .../libexpat1_2.0.1-7.2ubuntu1.1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llvm3.0:i386.
Unpacking libllvm3.0:i386 (from .../libllvm3.0_3.0-4ubuntu1_i386.deb) ...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libgl1-mesa-dri:i386.
Unpacking libgl1-mesa-dri:i386 (from .../libgl1-mesa-dri_8.0.4-0ubuntu0.7_i386.deb) ...
Setting up gcc-4.6-base:i386 (4.6.3-1ubuntu5) ...
Setting up libc6:i386 (2.15-0ubuntu10.5) ...
Setting up libdrm2:i386 (2.4.46-1ubuntu0.0.0.1) ...
Setting up zlib1g:i386 (1:1.2.3.4.dfsg-3ubuntu4) ...
Setting up libpciaccess0:i386 (0.12.902-1ubuntu0.2) ...
Setting up libdrm-intel1:i386 (2.4.46-1ubuntu0.0.0.1) ...
Setting up libdrm-nouveau1a:i386 (2.4.46-1ubuntu0.0.0.1) ...
Setting up libdrm-radeon1:i386 (2.4.46-1ubuntu0.0.0.1) ...
Setting up libffi6:i386 (3.0.11~rc1-5) ...
Setting up libexpat1:i386 (2.0.1-7.2ubuntu1.1) ...
Setting up libgcc1:i386 (1:4.6.3-1ubuntu5) ...
Setting up libstdc++6:i386 (4.6.3-1ubuntu5) ...
Setting up libllvm3.0:i386 (3.0-4ubuntu1) ...
Setting up libgl1-mesa-dri:i386 (8.0.4-0ubuntu0.7) ...
Processing triggers for libc-bin ...
ldconfig deferred processing now taking place

楼主:
今天重启虚拟机,发现还是原来的问题,只在UBUNTU **界面,无法进入桌面,
这已是第5次以上了,可能软件有冲突啊。
虚拟机版本: ubuntu-12.04.4-desktop-amd64.iso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重启虚拟机,发现还是原来的问题,只在UBUNTU **界面,无法进入桌面,
这已是第5次以上了,可能软件 ...

虚拟机版本: ubuntu-12.04.4-desktop-amd64.iso这个我没有尝试过过,我用的是ubuntu-12.04.2-desktop-amd64.iso。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尝试把相关的进程关掉再启动。有时候你关掉了进程中它还是在运行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重启虚拟机,发现还是原来的问题,只在UBUNTU **界面,无法进入桌面,
这已是第5次以上了,可能软件 ...

关于你遇到的ubuntu的问题你可以到google或者百度上搜索一下,因为ubuntu中出现的问题可能由于不同原因引起的。

楼主:
关于安装程序后,无法重启进入桌面的问题,我至少保底有6次以上了,是同一问题了。而且是在两台机子上偿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安装程序后,无法重启进入桌面的问题,我至少保底有6次以上了,是同一问题了。而且是在两台机子上偿试 ...

请问现在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