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今天刚画出来的驱动板,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4-03):
画的是双面板,这是没有覆铜的。覆铜的时候NET选择GND,使GND形成一个回路,是不是就不用把每个GND连在一条线了?

网友A:
把所以的线布线了,再敷铜

网友B:
难道说又是BTS79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还有飞线没连,应该看下原理图,检查下是原理图错误,还是画板有的连接没有连接上.
2,贴片芯片的管脚间连接, ...

:$什么是飞线啊?

网友D:
飞思卡尔的?

网友E:
有两面的地没有相通~需要通过过孔才能实现

网友F:
这么细的线你也敢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