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关于移动电源负载识别问题

楼主(2014-04-03):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答下,图中在usb3有手机插入后,红色标出的输出1输出时低电平.

网友A:
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附件中的IC,可以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自动识别各种外部设备,如苹果2.1A/2.4A/1A和三星的平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