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3.3软件开发-TMS320F28035

楼主(2014-04-03):
新手请教:使用CCS3.3软件的时候,从网上说明文档看,需要添加.cmd文件,不过这个.cmd文件是自己建的还是库文件里就有(我在库文件里没有找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安装controSTUIE这个了没有  里面有很多的例程
TI有提供CMD  一般先用他们的   然后了解了内存之后可以去修改了

楼主:
没有安装,controSTUIE是个什么东东呢?哪里可以下载 呢?谢谢。

楼主:
另外一般要加哪些.cmd文件,是否有相关的说明可以推荐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安装,controSTUIE是个什么东东呢?哪里可以下载 呢?谢谢。

找找我发的帖子里面就有 找不到晚上给你发链接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麻烦发一个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