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cw下载kl25z时出现如图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4):
楼主你用的FRDM板吗?下载接口是否选择为OPENSDA?
用官方例程也是这样吗?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操作系统出问题了,以后发现该现象,先怀疑系统问题吧。我花了两天,重装了操作系统,再安装软件,就okay啦。

网友B:
经常看到类似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换个电脑或者重装搞好的。
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操作系统出问题了,以后发现该现象,先怀疑系统问题吧。我花了两天,重装了操作系统 ...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基本上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我们这边也有同事自己的电脑因为系统的问题出现一些比较怪异的情况,换台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