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做了个7805的电源,有点问题

楼主(2014-04-03):
蛮久之前发过一个帖子,问大家可以直接用7805做车载12V降5V用的问题,后来做了个,永夜用了蛮久的了,
但是有点问题,
  我是电子信息大专毕业,08年毕业6年了,毕业之后就没再和电子有多紧密的工作,所以都算是新手的了,

下面是自己做的图片

这个是用在车载上,本来车载带一个12V DC2DC 5V给行车记录仪用的,但是干扰到车载收音机的,所以自己想做个线性电源,电源不会干扰,记录仪干扰就没办法了。
所以就做了这个。
元件是学校时候留下来的,这边买元件比较难(只能TB),散热片是电脑电源拆下的,
目前测的数据时,VIN 是14V ( 汽车点火后)  输入电流 630ma(动态的从590-630跳动,取最大),IB是6ma ,Iout是619ma(跳动的取最大)
             PD=Vin*IB+(Vin-Vout)*Iout=* 5W  (取最大算)
这个是没有加风扇的值,开始时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散热片很热,所以加了个从显卡上拆的12V风扇。
我想问的是,这个散热片可以承受5W的么?  热值不会算的;

其实  就是想可不可以不加那个风扇。

网友A:
这么大一坨。。。
电路都搭出来了,用不用加风扇,自己测一下就行了,满负荷工作一段时间,测一下7805的温度就能判断了。。。
还是建议用D2D。。。
干扰收音机,就加滤波器。。。辐射干扰的话,尝试屏蔽一下。。。

网友B:
这个做的也太。。。。。。。也太难看了,还带一大风扇,DIY精神可取
都有车了,淘宝个现成的 不好吗? 用MPS 方案的,就一个硬币大小,发热基本可以忽略的。

网友C:
精神可嘉啊。只要散热做得好。5W可以的。

网友D:
还是弄个现成的吧,到时候别把自己的爱车弄坏了,这么大的电流,用这个封装的管子,压降还这么大,感觉不合适。

网友E:
图简单,实在不行就再加一级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一坨。。。
电路都搭出来了,用不用加风扇,自己测一下就行了,满负荷工作一段时间,测一下7805的温 ...

上次发帖子的时候你说过D2D我就有计划了,但是只是有思路,还在想电路实现。不过网上电路多着,我想自己搭接自己的电路。。。 感谢版主。
不过想问下版主,电脑主板上拆下的电感比如上面有1R0 标示电感多少的?  想做个BUCK12V降5V的,MOS想好了,找驱动和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情帮顶!!!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也太。。。。。。。也太难看了,还带一大风扇,DIY精神可取
都有车了,淘宝个现成的 不好吗? 用MP ...

版主一提醒,我还真去TB上看了下,12Vto5V3A的就一块硬币大小,下次就买几个看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嘉啊。只要散热做得好。5W可以的。

现在加了风扇运行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弄个现成的吧,到时候别把自己的爱车弄坏了,这么大的电流,用这个封装的管子,压降还这么大,感觉不合 ...

还想玩个BUCK电路的,等玩完了,再去TB个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简单,实在不行就再加一级降压

想过  12Vto9V 然后9Vto5V的。但是PD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加了风扇运行的还好。

风扇加了一般功率这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G:
看到风扇和散热片就吓人,压降太大7805受不了,加个7809分两次降压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风扇和散热片就吓人,压降太大7805受不了,加个7809分两次降压不就行了吗 ...

看14楼回复;
PD=Vin*IB+(Vin-Vout)*Iout
12Vto5V PD=12V*6ma+(12-5)*620ma=0.072+4.34=4.412W
12Vto9V to 5V   PD=12*6ma+(12-9)*630ma+9*6ma+(9-5)*620ma=0.072+1.89+0.054+2.48=4.496W
怎么样?
呵呵,之前想过的,但是放弃了,还要多三个元件的哦;7809和电容2只的。

网友H:
我想提醒楼主的是,用在车里的东西,一定要考虑故障是的情况,不要把电瓶的电放完了,也不能短路,还有,尽量减少正负之间的电容。多了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提醒楼主的是,用在车里的东西,一定要考虑故障是的情况,不要把电瓶的电放完了,也不能短路,还有,尽 ...

嗯,我接在ACC上的,就是用了钥匙开启了之后才有电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我接在ACC上的,就是用了钥匙开启了之后才有电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要加个合适的保险。

网友I:
呵呵,还是用DC TO DC好些。

网友J:
散热面积够大的话不用风扇的,一般7805没有加风扇的,增大散热片的表面积就行了。不要怕丑,实用就好,就是效率确实低了点,不节能。

网友K:
不好,应用开关电源DC\DC,效率高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