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甲乙互补功放电路的对称问题

楼主(2014-04-03):
甲乙类互补功放电路输入信号端用了一三极管,加了三级管后是否会导致电路不对称,使的功放管在静态时基极电位不为0呢,希望哪位大神给予解答。发不了图,请谅解,谢谢。

网友A:
1.单管前置级本身肯定存在某种“不对称”,只是相比之下其最终影响度只有1%,而暂且忽略
2.是否“使的(得)功放管在静态时基极电位不为0”,可分2句话来说:
    a.本来线性功放Vb基本要求就不为0
    b.实际上Vb是否合适并不是那“一三极管”自己所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管前置级本身肯定存在某种“不对称”,只是相比之下其最终影响度只有1%,而暂且忽略
2.是否“使的(得 ...

但是三极管的Rce和Rbe很大,不会分得很大的一部分电压吗?还有我想问电路对称的情况应该是两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为0(双电源供电),基极电位大小相等,极性相反,刚开始打错了,谢谢,

网友B:
输出要为0,电流驱动管的基极电位肯定不会0,如为B类,肯定有一个是截止状态,除非内部有一个积分环节,如果是传统的比例放大,其输出正确理解为无限接近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