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4.7中如何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

楼主(2014-04-03):
       ISE 12.4在综合选项框的最下面可以选择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而现在ISE14.7中没有了这个选项,我想咨询下,在ISE 14.7中如何合并软硬件比特流输出到SDK中呢。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大家最近都不上论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大家最近都不上论坛

不知道算不算简单。

网友A:
欢迎有问题继续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有问题继续来问

谢谢版主了,以前ISE12.4的是在顶层文件那里有个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那如果只是把XMP的导入到SDK会不会有外围的逻辑没有导入进去呢?就是自己用verilog写的外围逻辑?我还有这个问题想请教下,谢谢了。

楼主:
这是ISE12.4的截图,点的是顶层的module,显示可以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ISE12.4的截图,点的是顶层的module,显示可以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

改版了,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了,以前ISE12.4的是在顶层文件那里有个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那如果只是把XMP的导入 ...

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

谢谢版主关注哈,我的意思是14.7里面导出的硬件比特流文件全不全?只包含软核的部分,还是包括所有的逻辑?比如我的这个截图里面all_external和dual_RAM_IF里面的逻辑能全部倒入到SDK中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哈,我的意思是14.7里面导出的硬件比特流文件全不全?只包含软核的部分,还是包括所有的逻辑 ...

这个没关注啊,我都是直接挂到XPS上了。没有你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注啊,我都是直接挂到XPS上了。没有你这种问题

直接挂到XPS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注啊,我都是直接挂到XPS上了。没有你这种问题

版主老大,还得麻烦请教下啊

还是那个问题啊,在ISE14.7中我的*.xmp文件可以输出到SDK,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的ISE里面还有逻辑模块,我还需要用EDK里面的嵌入式处理器访问那些逻辑模块,请问这个该怎么办?
我相当于在EDK的microblaze外围加了有RAM模块,ISE中的外围逻辑完成计数和串口数据接收后存储到RAM中,数据存储后,产生中断到microblaze处理器,然后处理器响应中断,再将RAM中的数据读取出来,这个就需要ISE的外围逻辑和EDK的microblaze处理器同时输出到SDK中,这才是完整的bit文件。
我如果只是输出*.xmp文件,那我的逻辑模块不就没有综合起来一起输出到SDK?

楼主(2014-05-04):
论坛现在人好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