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下载方式。

楼主(2014-04-03):
STM8S的下载和调试的方式都有哪几种呢?都是通过哪几种软件呢?优劣对比。

网友A:
swim方式既可下载也可调试,适用stm8全系列,使用STVP写,STVP调试,但需要专门的下载器或仿真器。
串口方式可用flash loader下载,但不可调试,且仅适用于内部有引导程序的芯片,新片子flash容量在8K(含以下)的器件无引导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m方式既可下载也可调试,适用stm8全系列,使用STVP写,STVP调试,但需要专门的下载器或仿真器。
串口方 ...

专门的仿真器是不是就是说ST-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门的仿真器是不是就是说ST-Link

ST-Link是最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是最常用的

我现在用的是ST-Link,在IAR环境下进行调试,发现它的调试用着很不方便,单步根本没有办法调试。这个说实话也是刚开始处理的,请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B:
还是整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