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锁频问题

楼主(2014-04-04):
我的电路图如下,在proteus仿真也不对,输入频率为50Hz方波,目的进行128倍频,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新人积分不多,以后补上!

网友A:
〓◆ 锁相技术相关专辑 38册 209M ◆〓 2014.04.04更新

74HC4046/74HCT9046A/CD4046 :
振荡器频率在线计算器
http://www.838dz.com/calculator/1804.html

楼主:
我用仿真的图如下

楼主:
输出波形始终是1ms的方波,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5MDQ2fGQ2MTc4YTRhfDE3NjM3MzAwMjd8MHw%3D

网友B:
128倍太大了吧?

楼主:
64倍也可以,应该是哪里错了?

网友C:
各位工程师朋友
     大家 好, 首先向大家说一声,您辛苦了。
     我是亚芯科技的销售Tom , 本人自毕业起,一直在IC 行业做销售,一直有为西电,华工,上海光机所,哈工大等电子院校的本科,研究生朋友提供IC芯片, 不管数量大小,无最小起订量限制,了解IC 市场,找货能力强。所提供的为全新原装芯片,大家 有需话的话,可以联系我,所有交易可以通过淘宝交易。希望能和大家做个朋友,你们是行业的栋梁,国家的未来。

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

电话:18988759952
QQ : 1552295620

网友D:
插几句,供参考
1. 倍频128或64对性能没有区别的,50HZ倍频128是6400HZ
2. 把VCO搞定:断开13脚的电阻,使VCO-in输入(9脚)为中点电压(2.5V),测量这时的VCO输出频率,应该在6KHZ左右(估计4K到8KHz就行),不对就调整原件参数。
3. 调整VCO输入电压0-5V,输出频率会有变化,但必须包含6400HZ!这是锁相必须的,否则就有问题了
4. 连接上13脚的电阻,测量VCO-in,应该在中点电压附近,接近5V或0V就有问题了
5. 或者:测量3脚和14脚,频率应该差不多的
应该可以了,锁相环原理很简单的。
调试的关键在第2条!

楼主:
请问R1 ,R2 和C的参数如何计算频率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1 ,R2 和C的参数如何计算频率范围?

呆子才算,哈哈,一般用电位器调试,看波形,没动静换大的阻值,再不更换电容.
83年俺做的50Hz周波显示器,用CD4046进行10000倍频也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呆子才算,哈哈,一般用电位器调试,看波形,没动静换大的阻值,再不更换电容.
83年俺做的50Hz周波显示器,用CD ...

:victory:

网友E(2017-02-27):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做倍频,怎么调都出不来。请楼主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做倍频,怎么调都出不来。请楼主指点迷津

调整RC参数.

网友E:
调了一整天,还是不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调了一整天,还是不稳

说明还没捕捉到锁频信号,用电位器调试,看波形,没动静换大的阻值,再不更换电容.
84年我用4046+2个4518做过50Hz10000倍频.就是这样慢慢调的.

网友F:
应是少一个签频器,作为VCO引导,不在锁频范围内时,签相器和LPF是输不出直流信号内的,因都被交流滤掉了,因此VCO处在自由振中。不受环路控制。

网友:
您好,能否加qq请教呢,我的1021568988,您留下QQ,我加您。
看到您在前面的评论,就按这个办法做,电阻换到1M也不稳定,然后尝试更换电容,频率能出来,但是不稳定,比如我300HZ输入,16倍频,理论上应该是出来4800HZ,但是会出来4720~4810HZ,不够稳定。且在30HZ以下输入时,完全是乱的

网友G:
我编了一个QBASIC程序,计算锁相环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