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发射电磁波,造成模块通讯故障

楼主(2014-04-04):
如题:
现象是:
我把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外壳本身为铝外壳且开关管就放在铝壳上散热)放在小面积的铝底板上,通讯可以正常工作;当我放在更大面积的铝底板上是通讯就开始不正常。

问题: 是大的铝底板造成了电磁辐射吗?如果是应该怎么改进减少铝板的辐射,使通讯恢复正常??换做铁的底板会改进吗??

楼主:
补充一下,我把电源模块拿开铝底板通讯就正常了,所以通信不正常的原因是与电源模块和铝底板接触有很大关系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解。。。

网友A:
换成铁板估计问题还会有,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干扰对射频通信是有影响的,最好隔远一点,

楼主:
电磁干扰是现有开关电源传入铝板,再有整块铝板辐射的吗??
我是通过I2C连线通讯的,同样的模块四个放在小的面积铝板上通讯正常,但是在大的铝底板上只放一个模块通讯都经常掉线,我在想把这大的整块铝板格成小块是不是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