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驱动电源中变压器漏感问题

楼主(2014-04-04):
       我做了一款两级PFC的LED驱动电源,在第一级中用一个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用作升压电路的电感,次级绕组用来给IC供电,现在在测试该变压器的初级漏感时,发现当短路次级时测得初级绕组的电感量(漏感为0.45mH)与次级开路时测得初级绕组的电感量(0.55mH)相差不大。
        但这个变压器装在电路中工作正常,请问如何来理解这种现象,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4-07-06):
你的方案中,给IC供电的次级绕组匝数应该比较少,导电截面比较细。这预示着,这个次级绕组对于与磁路的耦合不充分(漏磁很多)。于是,当你短路这个次级绕组后,初级(匝数很多)对次级的漏感会比较大。如果你的这个次级绕组使用宽铜带,则漏感会小一些。

网友B:
初、次级电感量比、与次级做升压或降压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中,给IC供电的次级绕组匝数应该比较少,导电截面比较细。这预示着,这个次级绕组对于与磁路的耦合 ...

能帮我找个TVS吸收雷击的二极管么?客户用在6W的驱动电源上电压220V,我公司是销售二三极管的,目前没有合适的工程师,客户有时提的技术问题好难处理,有空加我Q615731311

网友A:
P6KE200够用了。GL34D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