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关LED恒流驱动电源测试问题

楼主(2014-04-04):
请问各位朋友:在生产LED驱动电源时,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测试电源的恒定电流的,精度要求是正负3%?
      第一种方法:使用电子负载,设定一个合适的电阻值,通过恒定电流的上下限值来计算输出电压的上下限电压值,在测试时只要看测试结果是否在该上下限电压值之间,来判断是否为良品。
      第二种方法: 在没有电子负载的情况下,用一个滑动变阻器来代替上面的电子负载,调节滑动变阻器,设定一个合适的电阻值,通过恒定电流的上下限值来计算输出电压的上下限电压值,在测试时只要看测试结果是否 在该上下限电压值之间,来判断是否为良品。
    以上两种方法是否可靠?
还有别的更好的测试方法吗?

网友A:
输出端不能接电流表?

网友B:
建议使用第一种方法,可以做成自动测试。比如做一个按钮,测试出电流值(电压换算,电阻精度要高1%或者1‰)在范围内,让绿灯亮,否则红灯亮。
调节滑动变阻器太麻烦le

网友C:
上述2个太浪费了,
简单的,做个测试架放个电压表 一个电流表,搞个功率电阻做负载,即可

网友D:
定一下负载上限和下限,选取确定负载后,作为测试依据。用上下限测试按钮进行加载测试,输出电流值符合要求,亮绿灯,超标亮红灯。可单独做简单测试夹具完成,测试电路需要针对性制作,批量生产才可以提高效率。可考虑多做几副测试夹具。

网友E:
省钱就随便找个电阻,如果方便就买个电子负载,有时间就自己做一个

网友F:
很多恒流源特性不好,阻性负载正常,但恒压负载(电子负载恒压模式)就振荡。
我测试LED电源用N个串联起来的3A/6A整流二极管,特性与LED很接近。N=5到20,或者根据串联LED数量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一下负载上限和下限,选取确定负载后,作为测试依据。用上下限测试按钮进行加载测试,输出电流值符合要求 ...

你好!这个应该要加个电路才行吧,能否提供一个电路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述2个太浪费了,
简单的,做个测试架放个电压表 一个电流表,搞个功率电阻做负载,即可 ...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就是要看电流数值,没有看灯来得直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应该要加个电路才行吧,能否提供一个电路呢?谢谢!

假设恒流源为200毫安的,最大带载能力是100欧姆,
需要电源电压:200毫安*100欧姆=20伏。
轻负载可选取1欧姆,重负载可选取100欧姆,负载电流均应满足200毫安要求。
误差范围可定为195~205毫安,超出这个值则亮红灯,否则,亮绿灯。
具体电路可用比较器来做,电路细化自己斟酌。

网友G:
一般是用电子负载用恒压模式测都行,用低值大功率电阻测我见过不少中山厂家这么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用电子负载用恒压模式测都行,用低值大功率电阻测我见过不少中山厂家这么搞 ...

人家是要量产的,怎么方便怎么搞,测试夹具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不是一般的做几个玩玩的,一个人一天往往需要测试上万个的,用电子负载的恒流模式,不方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要量产的,怎么方便怎么搞,测试夹具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不是一般的做几个玩玩的,一个人一天往往 ...

电子负载一天一样能测试那么多,前提是配合测试夹具。你那种方法局限性很大,自己做可以,不建议推广。特么我见那边的家伙只看输出电流,输入功率都不关注,这样的东西难怪别人骂垃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要量产的,怎么方便怎么搞,测试夹具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不是一般的做几个玩玩的,一个人一天往往 ...

记住是恒压模式,谁教你用CC模式?你懂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用电子负载用恒压模式测都行,用低值大功率电阻测我见过不少中山厂家这么搞 ...

我也打算用低阻值大功率的可调电阻器来做:比如说我测试一个输入功率为18W的LED驱动电源,输出电压为36V-82V,恒流输出240MA,恒流精度为正负3%,那么恒流范围为232.8mA---247.2mA,那么我选一个200W的500欧姆的可调电阻,将电阻值调为341.6欧姆,所以我在电源的输出端与负载电阻之间串一个电流表,在负载两端并接一个电压表,电流表显示电流在232.8mA---247.2mA之间为OK的,电压表显示电压在79.5V---84.4V之间为OK的,否则为NG.
        以上测试方法是否可行?请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用低阻值大功率的可调电阻器来做:比如说我测试一个输入功率为18W的LED驱动电源,输出电压为36V- ...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