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do和充电管理IC

楼主(2014-04-04):
单节锂电池供电,稳压到3.0V输出输出电流50MA,LDO和充电IC分别有哪些常用型号,LDO静态电流尽可能小。最好SOT23-3或者SOT23-5封装。充电IC体积也尽量小。两个IC的价格最好分别控制在1元一下。

网友A:
HT7530
BL8572

网友B:
ME6206   0.088

网友B:
FP8102   1A充电IC    0.465

网友C:
HT7530搞不定的,这里3.7V转3.0V需要低压差的LDO,推荐SGM2036吧,压差非常小,价格0.35RMB以下,静态功耗在20uA。
锂电充电,可以选用带OVP功能的TP4056\SGM4056,比一般的锂电充电功能好很多,价格在0.9RMB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7530搞不定的,这里3.7V转3.0V需要低压差的LDO,推荐SGM2036吧,压差非常小,价格0.35RMB以下,静态功耗 ...

SGM2036静态电流有点大了,有没有更小的。TP4056体积太大。我用的是TP4057 SOT23-6。

网友C:
引用 楼主:
SGM2036静态电流有点大了,有没有更小的。TP4056体积太大。我用的是TP4057 SOT23-6。 ...

SGM4056有DFN 2x2的封装。
更小静态功耗的LDO那就BL8503吧,3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SGM4056有DFN 2x2的封装。
更小静态功耗的LDO那就BL8503吧,3uA

BL8503 3uA还差不多,因为我的板子功耗实际睡眠的时候也不过几个uA.所以尽可能减小LDO的损耗。

还有没有比BL8503更小功耗的,能做到几百nA级别的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GM4056有DFN 2x2的封装。
更小静态功耗的LDO那就BL8503吧,3uA

我找了一款典型值1uA.

网友C(点评):
日系的,要注意交货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6206   0.088

8uA,静态电流稍大了些

网友C:
几百nA级别?LDO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