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我画的一个小的电源原理图,想请人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4-04):
设计要求一个12V输入,一个12V输出,一个5V输出。12V负载900mA到1A左右, 5V输出400毫安到500毫安左右。12V输入是蓄电池输入(12V, 12Ah).
原理图如下,请大家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12V 输出也并个电解,
C6 小了点
你这个方案,1117 估计会很烫手,板子散热布局做大点。
勉强用用可以,

网友B(点评):
12V输出已经有电解了,还要加?!

网友C:
哥们先不说别的,1N4007是1A的

网友D:
二极管换个电流再大点的。1117压降有好几V。散热搞大点,输出滤波的电容一大一小最好了。其他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个电流大点的贴片二极管?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D2 LED选多少伏的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MBRS240LT3

网友A:
D2随便搞个高亮的LED 限流电阻选3-5K 给个2.4-4mA 够点亮了

网友E:
话说蓄电池电压是有电压波动范围的,
关键要看你的输出电压质量有没有要求

楼主:
蓄电池标称是12V, 12Ah,只是不知道冲饱后是否还是12v?12V输出的设备是一个摄像头,上面写的标准输入是12V,1A。不知道这个蓄电池用多久后电压会降到摄像头不能使用了。是否要在12v的输出端加个12v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