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4-04):
如下图,一个是仙童的,一个是ti的,比较笨,居然找不出来型号,麻烦各位了

网友A:
SN54ACT08

网友A:
u3看不清楚,差点扭到脖子,你转个180度 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看不清楚,差点扭到脖子,你转个180度 再来

掉过头来了,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B:
第2个清楚的写着AD866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个清楚的写着AD8668K

google搜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个清楚的写着AD8668K

而且还是TI得

网友:
74ACT08  与门
74ACT86  异或门

网友B:
亚德诺半导体有,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德诺半导体有,你看看。

这是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