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相同大小不同尺寸的钽电容的电源滤波效果

楼主(2014-04-04):
一直没明白一个问题:按理,容量相同的钽电容滤波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有人和我说容量相同、大尺寸的钽电容的电源滤波效果要好一些。相同容量、不同尺寸的钽电容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A:
一般而言是这样,寄生参数(电感)关系,不用太纠结

网友B:
前段时间有人问过大电容和小电容的问题,回答的比较详细,楼主可以查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是这样,寄生参数(电感)关系,不用太纠结

那选择电容时是选择大尺寸的好些还是使用小尺寸的呢,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当然是“一样的钱要大的”——买啥都是这样讲

网友C:
貌似个头越小ESL越小吧。ESL越小谐振点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