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高手帮忙,avr改变熔丝位的量产问题

楼主(2014-04-04):
avr单片机开发的产品怎么实现量产,比如用到外部晶振必须改变默认熔丝位,总不能一个一个的去改吧。(我是菜鸟不太懂,大侠们指点,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A:
那你的固件要不要一个一个去烧啊?;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固件要不要一个一个去烧啊?

不是一批烧很多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批烧很多嘛?

既然固件可以一批烧,那熔丝位也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固件可以一批烧,那熔丝位也是一样的啊

可是师父,那固件没连接外部晶振的时候烧录熔丝位不就会导致单片机锁死么,是不是烧进去就不能再改了。

网友B:
你可以找专业烧录的厂家问一下,如果量大的话你就直接给他们代烧就行了,可以批量改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师父,那固件没连接外部晶振的时候烧录熔丝位不就会导致单片机锁死么,是不是烧进去就不能再改了。 ...

这些都是可以配置的,专业烧录器没有你所担心的这个问题.比如bee pr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