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电源怎么处理

楼主(2014-04-04):
锂电池供电超低功耗单片机项目,电池电压从3.5v逐渐下降到2.5v,电源部分用肖特基二极管还是LDO?
使用LDO的话还有必要使用二极管吗?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要多少V输出呢。说的不是很明白。请详细点。肖特基用在正端输入那里是有必要的,防止接反等目的,有压降,如果觉得电压低可以去掉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得好好考虑的,
1 你的芯片需要供电电压多少?
2 你的板子功耗多少?
3 电池有无必要放到3V以下?
4 什么类型的锂电,其容量多少?3.7的锂电还是3.2的磷酸铁锂?
3.7V锂电 芯片电压 3V 那搞个LDO 电池直接接LDO 电池低于3V 提示充电
如果你的板子功耗只有几个mA 那根据电池容量大小,适当可以降低到2.9 2.8
如果是5V 芯片,那你还是用升压的
至于肖特基 基本不需要的,电池做个接插件,一般不会接反的。

网友C:
同意上楼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芯片是pic的低功耗版本,电压范围在1.8~3.6V
休眠时电流在10微安,工作状态下电流是50微安,需要传输数据要开启2.4G无线模块 电流在15毫安。
电池选用的是两节圆柱形一次性锂电池串联,新电池串联起来电压是3.5V,想做成一次产品电池用完就废了。
大伙帮我看看电池电源方面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B:
有这种电池 ?
上个图来看看?
电池电压范围多少?

楼主:
劲量有这种电池,也有国内品牌做.

网友B:
既然电池这样的,搞颗低功耗的1.8V LDO 吧,

楼主:
能否推荐几款微功耗低压降的LDO

网友D:
3.0到2.5没什么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劲量有这种电池,也有国内品牌做.

行业通常叫锂铁电池

网友E:
单片机供电你用二极管?   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