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电源部分怎么处理

楼主(2014-04-04):
锂电池供电超低功耗单片机项目,电池电压从3.5v逐渐下降到2.5v,期间不更换电池,电源部分用肖特基二极管还是LDO?
使用LDO的话还有必要使用二极管吗?大伙推荐个解决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A:
LDO也要耗电,为了省电还是用二极管...

网友B:
二极管稳压串电阻么,效果是不是和ldo一样,成本低很多

网友C:
要综合来看,从价格、稳定性等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