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 字节高地位问题

楼主(2014-04-04):
各位大神,小弟碰到个奇怪的现象:
unsigned int T0_Time_S;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TH0 = 0xEE;
        TL0 = 0x05;
        T0_Time_S++;
        TR0 = 1;
}
假如中断进入了5次,那T0_Time_S应该等于0x0005,可实际等于0x0500。
若及将T0_Time_S改为unsigned char型,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感觉不可能。贴出完整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可能。贴出完整代码。

0x0500,我感觉这是楼主在引用T0_Time_S的时候高低位字节错了

网友B:
我在KEIL里仿真了一下,进入5次中断,T0_Time_S显示的是0x0005

是不是楼主你用T0_Time_S的时候用错了,没注意高低位?KEIL的是大端模式,低字节存在内存低地址,高字节存在内存高地址。

网友C:
明显大小端模式问题,STC无关

网友D:
STC有时会有这个现象,要不你试试在pdata或xdata下看看,这个值会不会正常。

楼主:
KEIL仿真没用的,我也试过。
unsigned int xdata T0_Time_S;这个也试过,一样。
我是想做个延时,若T0_Time_S为unsigned char型就正常了,可实际计数超过255,所有采用int型。

中断部分
unsigned int T0_Time_S;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TH0 = 0xEE;
        TL0 = 0x05;
        T0_Time_S++;
        TR0 = 1;
}
//================================
unsigned int bit_swp(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tmp;
        tmp = n>>8;
        tmp |= (n<<8);
        return tmp;
}
//================================

处理部分
        T0_Time_S=0;
        while(1)
        {
                if(bit_swp(T0_Time_S)>=1200)        //为了解决此问题,做了个高地位调换函数
//                if(T0_Time_S>=1200)
                {

                        break;
                }
        }
//================================

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E:
using 1,我曾经......
去掉试试

网友F:
没看后面的代码,粗略算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换成unsigned char就对了。是结果对了,过程不对。你实际进入中断0x0500次,换成unsigned char结果对了是因为溢出了。(0x0500=1280;1280%255=5,所以unsigned char 显示的是 0x0005。(255是unsigned char的上限。)我想你看到这应该去分析你的定时器、定时器开关及调用了。

网友G:
楼主再仔细分析调试调试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在KEIL里仿真了一下,进入5次中断,T0_Time_S显示的是0x0005

是不是楼主你用T0_Time_S的时候用错了,没 ...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ing 1,我曾经......
去掉试试

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后面的代码,粗略算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换成unsigned char就对了。是结果对了,过程不对。 ...

你好 天风立马
中断函数应该是正确的,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此定时周期为5ms,间隔5ms进入中断一次。波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