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程序中喜欢后加

楼主(2014-04-04):
发现有些人的单片机程序,某一句只是自加的时候,也是挺喜欢自加的时候用num++这种后加的形式,而不是++num这种

是出于习惯么?

例如
  1. static char counter;
  2. helloworld();
  3. counter++;
  4. display();

网友A:
这两种的效果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的效果完全不同...

对啊,但只是在用于某个变量自加,不需要给左值赋值的时候,有人也是一样用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但只是在用于某个变量自加,不需要给左值赋值的时候,有人也是一样用后++ ...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区别吗...

通过看汇编代码,++num的汇编会短些。

网友B:
两种都用,看情况,效果大不同

网友C:
有些东西不是规定死的,是一种习惯!

网友D:
有时候确实是一种习惯
比如
i=0;i<100;i++;
就是100次,很直观,至于效率,需要那么讲究吗,

网友E:
如果进行赋值计算时,前加和后加是有区别的。只有单独变量自身独立使用才可以这样随便

网友F:
在impact模式++m效率高些。small&large模式都一样。

网友G:
没必要钻牛角,看个人习惯问题,也没必要省那个汇编,如果那样还不如用汇编写,干嘛还用C呢?而且从美观上来说,后++更好看。

网友H:
a++是参与运算之后再加加,++a是之前加加,也就是说赋值从零开始,可是却从1运算

网友I:
别太计较了,纯个人喜好

网友J:
这就是 C 的魅力,。

网友K:
看情况,不过一般情况下个人爱好  先用在自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