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模拟iic出现异常问题

楼主(2014-04-04):
对24c32块写的时候出现异常,当我在写函数位置设置断点,可以写正常,当把断点取消就无法写入,

/*******************************************************************************
*功能描述  : 写eeprom页
*输入参数  : uint16_t EepromAddr -- eeprom内部地址
*             uint8_t *Eepromdata -- eeprom写入buf
*             uint8_t WriteNumber -- eeprom写入字节数
*说明      :WriteNumber根据不同芯片最大限值不同
*******************************************************************************/

void EepromWritePage(uint16_t EepromAddr,uint8_t *Eepromdata,uint8_t WriteNumber)
{
  IIC_Start();
  IIC_WriteByte(EEPROM_ID);
  IIC_ReceiveAck();
  IIC_WriteByte((EepromAddr>>8)&0x0f);
  IIC_ReceiveAck();
  IIC_WriteByte(EepromAddr&0xff);
  IIC_ReceiveAck();
  while(WriteNumber--)
  {
    IIC_WriteByte(*Eepromdata++);
    IIC_ReceiveAck();
  }
  IIC_Stop();
}

/*******************************************************************************
*功能描述  : 写Eeprom中数据入buf
*输入参数  : uint16_t EepromAddr -- eeprom内部地址
*             uint8_t *EepromBuf -- eeprom写入buf
*             uint8_t WriteNumber -- eeprom写入字节数
*说明      : 此函数突破eeprom页的限制可随意写入其中一段存储空间
*******************************************************************************/

void EepromWriteBuf(uint16_t EepromAddr,uint8_t *EepromBuf,uint8_t WriteNumber)
{
   uint8_t Num_page = 0,Num_tmp = 0,Addr_Count = 0;
   uint16_t Addr_tmp = 0;

  Addr_tmp = EepromAddr%PAGE_SIZE;
  Addr_Count = PAGE_SIZE-Addr_tmp;
  Num_page = WriteNumber/PAGE_SIZE;
  Num_tmp = WriteNumber%PAGE_SIZE;

  if(Addr_tmp == 0)
  {
    if(Num_page == 0)
    {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WriteNumber);
    }
    else
    {
      while(Num_page--)
      {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PAGE_SIZE);
        EepromAddr += PAGE_SIZE;
        EepromBuf += PAGE_SIZE;
      }
      if(Num_tmp)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Num_tmp);
    }
  }
  else
  {
    if(Num_page == 0)
    {
      if(WriteNumber>Addr_Count)
      {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Addr_Count);
        EepromBuf += Addr_Count;
        EepromAddr += Addr_Count;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WriteNumber-Addr_Count);
      }
     else
      {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Num_tmp);
      }
    }
    else
    {
      WriteNumber -= Addr_Count;
      Num_page = WriteNumber/PAGE_SIZE;
      Num_tmp = WriteNumber%PAGE_SIZE;
      if(Addr_Count)
      {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Addr_Count);
        EepromBuf += Addr_Count;
        EepromAddr += Addr_Count;
      }

      while(Num_page--)
      {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PAGE_SIZE);
        EepromAddr += PAGE_SIZE;
        EepromBuf += PAGE_SIZE;
      }
      if(Num_tmp)
        EepromWritePage(EepromAddr,EepromBuf,Num_tmp);
      }
  }
}

网友A:
说明那里需要有个延时,置于为什么,要自己再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那里需要有个延时,置于为什么,要自己再查了

把断点往前设置时,也一样成功。初步调试果然需要延时。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问题出现在块写之前有单字节写入,整体连着写出错了。在单字节写后加入延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