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根据信号如何选择集成运放?

楼主(2014-04-04):
菜鸟请问,想放大一个120K左右的正弦波,从1V峰峰值放大到30V峰峰值,放大30倍,从这些条件下如何确定带宽增益积等参数?在AD等其他官网搜芯片时主要看那几个芯片参数?

网友A:
主要是带宽参数,经验公式:待处理信号频率*放大倍数*10<运放带宽,这里选个100MHz带宽、能正负18V供电的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们搞分立件电路的,许多基本东西得玩熟,比如这里要考虑的电压增益,压摆率极限频率,最大输出电压摆幅,最大输入电压摆幅,输入电阻,输出电阻,输出电流能力,最小负载电阻,带宽,PSRR等。
由于运放接近理想器件,手工计算很接近实际,所以操作起来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带宽参数,经验公式:待处理信号频率*放大倍数*10

您这个 经验公式:待处理信号频率*放大倍数*10<运放带宽 中<运放带宽,您这块选了100M的,我想知道这“<”号一般有没有限定的范围?还是说只要大于就行了?

网友C:
我理解那个“<”只要大于即可。
另外还要看一下输入源的信号内阻,如果很高那也会有影响;
还有输出30V的负载是什么,如果负载很重的话运放直接带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搞分立件电路的,许多基本东西得玩熟,比如这里要考虑的电压增益,压摆率极限频率,最大输出电压摆幅,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那个“

负载为LC谐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