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FSMC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STM32的FSMC的接口,碰到了几个疑问,主要是针对BANK1-4的疑问;
1、FSMC_NE1是BANK1的片选吗?如果是的话那103V系列的都不支持BANK2-4?那如果这个是BANK中的分块64M的片选的话,那103V系列又是只支持BANK1-4的前64M字节?
2、FSMC_NCE和NE又有什么区别?
3、FSMC_NCE4-1,4-2又是对应于什么来说的。

楼主(2014-04-04):
麻烦香版主来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请看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图说话:

嗯,谢了。。。,V系列的应该不支持BANK3和BANK4。然后V系列的BANK1和BANK2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了。。。,V系列的应该不支持BANK3和BANK4。然后V系列的BANK1和BANK2不能同时使用 ...

可以这样说,另外

1.100引脚封装的FSMC只有Bank1的region1或Bank2可以使用,不能同时使用

2.100引脚封装的FSMC地址低16位和数据线复用,即AD[0~15],A[16~23]单独,没有A[24:25],即可以访问的NOR/PSRAM最大容量为16MB。
数据地址复用时,通过NL来控制地址和数据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