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带比较器的低价单片机

楼主(2014-04-04):
求推荐带比较器的低价单片机,谢谢。最好是自己用过的。

网友A:
楼主只是需要带比较器就OK了吗?不需要ADC等其他的资源?ROM空间大小有没有要求?OTP还是flash?

楼主:
ADC不需要,不过好象带比较器的都有ADC。ROM要8K Byte。OTPFlash都可以。

网友B:
如果7.5k也可以用的话了可以考虑下IRC15W207S       .2元以内,一定要8k以上的话可以考虑STC15W408S,  2.3-3.5不等,具体看封装,我没用过,只是知道这两款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7.5k也可以用的话了可以考虑下IRC15W207S       .2元以内,一定要8k以上的话可以考虑STC15W408S,  2.3 ...

谢谢。2元是批量价么?不是有点贵了?ROM再小点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2元是批量价么?不是有点贵了?ROM再小点也可以。

IRC15W207S-sop16的网价是1.7,但是如果超过2块钱那就贵了http://www.****ducst/stc-mcu-select-15.htm你可以仔细查看一下选型表,就可以估算一下价格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STM8S003F3P6?目前市面的价格1.3左右;具体的参数可以到ST官网上去下个SPEC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STM8S003F3P6?目前市面的价格1.3左右;具体的参数可以到ST官网上去下个SPEC去看看; ...

这款没比较器啊

网友C(2014-09-01):
不知道我们芯旺微的单片机是否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