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亮LED问题

楼主(2014-04-04):
(无正文)

网友A:
好歹取个临界值之间的值啊

网友B:
4个串起来 你给12V 电 电流多少?有无串限流电阻?

网友C:
控制好电流即可。

网友D:
估计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没有限流电阻

确实没加。

楼主:
不过这个怎么加?大概加多少呀?

楼主:
灯的参数上写的3V正常工作的,要是串电阻,灯应该就没有那么亮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灯的参数上写的3V正常工作的,要是串电阻,灯应该就没有那么亮了吧

看看LED的工作电流,根据工作电流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LED的工作电流,根据工作电流来计算

有道理,很是谢谢了

网友E:
开始闪,表示LED命不久矣。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F:
是啊,LED是电流元器件,你的是0.06W 的灯珠吧?一般用到17到18MA就行了,不要太高!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我试着串了5欧水泥电阻,没什么变化,200欧就不亮了,不知道串多少的合适了,关键是这个灯是二极管吗?是的话导通压降是多少?我用稳压源看要2.5V才能亮,再低了就不亮了,现在是不知道串多少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好电流即可。

是不是要串电阻?怎么串?真是个问题呀?我现在是需要它工作在额定功率下

网友G:
不应该用四个,最好用3个串联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我试着串了5欧水泥电阻,没什么变化,200欧就不亮了,不知道串多少的合适了,关键是这个灯是 ...

串5欧的电阻还在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串电阻?怎么串?真是个问题呀?我现在是需要它工作在额定功率下 ...

用电流源驱动不需要串电阻,用电压源驱动则需要串电阻,阻值根据供电电压、LED的结压降之和、LED的额定工作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5欧的电阻还在闪?

12.2V稳压源,电流0.8A,开始是可以的,等过一分钟就不行了,开始闪,一般一路或者两路闪,电流当然会闪动着在0.58~0.8A,电流是满足要求的,三路每路《350mA,这是我的板子和原理图和实物,真心发现不了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2V稳压源,电流0.8A,开始是可以的,等过一分钟就不行了,开始闪,一般一路或者两路闪,电流当然会闪 ...

:L看你一楼,以为是只有一串4个LED

网友H:
必须限流,闪亮是烧坏的前奏

楼主: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串了电阻,还是会闪。我是可以串一个大一些的电阻,但那样灯就不亮了,10V电压情况下是没事了,不过也没用了,怎么办?就是得用高亮高强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限流,闪亮是烧坏的前奏

这个,参数应该决定了一些东西

网友E:
这是很简单的应用啊,电阻要计算的,不过也可以从大到小试凑,当电流符合要求时就算选对了电阻。一般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的70%以下较安全。

网友I:
引用 楼主:
12.2V稳压源,电流0.8A,开始是可以的,等过一分钟就不行了,开始闪,一般一路或者两路闪,电流当然会闪 ...

好大的电流啊

网友J:
应该是串并联结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很简单的应用啊,电阻要计算的,不过也可以从大到小试凑,当电流符合要求时就算选对了电阻。一般电流控 ...

这个,亮度不要求是可以。。。但是够亮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亮度不要求是可以。。。但是够亮就不行了

你说的够亮是什么意思?要有多少流明?
我说的70%是个比较合理的经验数据,你要仔细看你用的LED的Datasheet的,看它的电流曲线,最终选择合适的电流。注意,标称额定xxmA的电流是指在25℃的环境温度下可以长期工作的,如果实际使用中超过这个温度,要根据手册上的曲线重新选择,比如我说的70%。

网友K:
每一路单独串100欧左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够亮是什么意思?要有多少流明?
我说的70%是个比较合理的经验数据,你要仔细看你用的LED的Datashe ...

是很亮的,要在1m没有聚光照到地上光斑都很亮,只是没有datasheet,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太详细的技术文档,按道理是应该有曲线对应的那种,实际没有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很亮的,要在1m没有聚光照到地上光斑都很亮,只是没有datasheet,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太详细的技术文档, ...

你就说说你多少钱买的吧,多少钱一颗。
我买的15元一颗,觉得还不够亮,30几元/颗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说说你多少钱买的吧,多少钱一颗。
我买的15元一颗,觉得还不够亮,30几元/颗的还可以。 ...

9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说真的,就是贪便宜网上买的次品,我在中发两块一个买的外观一样一点事没有。。。。。。真心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