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COS_III任务切换问题

楼主(2014-04-04):
现在我有5个任务,开始执行时都能正常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后,只有一个任务在执行,其他的任务好象被挂起,把其中的认为有问题的一个任务屏蔽,其他所有的任务都能正常,加大屏蔽任务的堆栈,放开该任务,还是同样的问题,加大所有任务的堆栈,还是同样的问题,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任务中都加了: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网友A:
是不是遇到死锁问题了,使得该任务一直无法完成或者一直在等待信号等

网友B:
很可能是死锁,你的各任务都做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