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松下A4N/A5伺服驱动器和电机

楼主(2014-04-04):
我想请教各位,有没有第三方的驱动器可以挂接松下的A5/A4电机,(电机:MSMD012G1U,MHMD022G1V,MHME102GCH)。

网友A:
好像是有一种万能驱动器  不仅可以是松下了  美国ABB的也可以的 具体型号现在记不起了 前一段时候有看到过

网友B:
为啥要这样用呢

网友C:
珠海希雷伺服驱动器可直接驱动松下A4 2500线伺服电机,无须更改6P编码器线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