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阵CCD(TCD1501C)的问题

楼主(2014-04-04):
OS和DOS经过差分放大器后的电压,怎么处理,一款高速AD+32单片机行不行,估计采样频率在15M-20M左右?
看网上一些方案,是采用CPLD来处理的,但是没有搞过CPLD

线阵CCD用来检测一个物体位置的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可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复位脉冲典型频率为1M

网友A:
一般是FPGA+68013(USB2.0)
也有用CPLD的
当然你可以用USB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