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峰值检波,头疼呀

楼主(2014-04-04):
老师让做个信号源,10k~20MHz的,还差检波部分仿真没通过
按这个电路搭,1MHz时误差就很大了
输出电压在0~1.5V,运放有400MHz带宽,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大三菜鸟,在实验室搬砖,希望懂的大神指点一下,或者有什么好的电路分享一下

楼主:
这是2M和500K时的波形

2MHz

2MHz

500kHz

500kHz

网友A:
只能说明漏电流比较大,可能检波管或二级OP输入偏置引起的,加大电容,或选优质的电容,及漏电流小的运放,可以参考ADI的实验室电路手册里的。

网友A:
应是分布参数引发的

网友B:
   峰峰值保持电路对二极管的结电容和运放块的单位增益频宽的要求很高, 频率1Mhz输入信号,输出要保持峰峰值,二极管的结电容用小于1pf如1N3064,运放块的GB=200M远远不够,必须大于1e+12。如果输入频率再高,那么二极管的结电容和运放块的单位增益频宽的要求就更高。
  新技术和新器件设计的电路必将代替某些经典电路,被认可就叫创新,不被认同则叫离经叛道,虽然成功的少数,但是,墨守成规就永远不会进步。
  用附件比较器峰峰值保持电路就简单,由于比较器上升与下降延时不对称,一个信号到来,上一个信号在比较器输出电平还没有下降,就保持了峰值,当最大值过后就保持峰峰值。就看你的老师是否认可。

网友C:
楼上的比较器在哪买的?

网友B:
   仿真默认的比较器升降延时本身就不对称,我加大其不对称性做成5楼的电路。峰峰值保持电路较简单,可以用一个比较器取代运放块搭建电路如附件。比较器延时和电容可以根据输入信号频率选择调节。为了避免更换的麻烦,仿真时采用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