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软件仿真运行时间

楼主(2014-04-04):
我在Keil3 中进行软件仿真时:当运行到 delayms(100);函数时发现需要十多分钟才转出这个函数,但将程序下载到MCU里面再用示波器测量,确实为100mS.。
请问是Keil中设置问题还是???我用的MCU是:C8051F310。

下面是我的延迟函数:
void delayms(uint z)///Z=1为1mS
{
uint x;
  while (z--)
  {
        for(x=850;x>0;x--);  ///(晶体为12M)不分频 x=850
  }
}

网友A:
没发现这个情况啊,刚仿了一下,显示0.12秒,用的stc mcu database里面的stc15f2k60s2

网友A:
真的啊,用了c8051f310,要转很长时间,可惜我没用过这块片子,可能还要从技术手册里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