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布局,布出来的板子太大怎么破?

楼主:
第一次画板子,原理图很简单,就一个51加几块外围芯片,布局布了一天了,可是板子布出来很大,求大家给指导指导啊,原理图和PCB都附上了。

注:P3为XS12-4接头,P1为电源接头,P2为ISP下载口,P4为串口,U3为LCD0802。请大家帮帮忙咯。。。

网友A(2014-04-04):
插针都是可以用90度 朝外的
液晶可以躺单片机身上的
其他几个芯片在单片机的正上方,液晶下面,
那就面积小很多了

网友B:
你这些元器件都焊在同一面肯定大啦。
有些放在top layer,有些放在button layer就小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针都是可以用90度 朝外的
液晶可以躺单片机身上的
其他几个芯片在单片机的正上方,液晶下面,

我也尝试过把单片机放在液晶下面,可是这样的话布线就很困难了,还有就是单片机和液晶的连线都是交叉的,我尝试把单片机旋转,可是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前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些元器件都焊在同一面肯定大啦。
有些放在top layer,有些放在button layer就小了嘛。 ...

一开始我是尽量想把元器件都放在顶层。如果放在底层的话走线会不会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针都是可以用90度 朝外的
液晶可以躺单片机身上的
其他几个芯片在单片机的正上方,液晶下面,

又折腾了几个小时,是不是好点儿了?大神再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妥的(包括走线的规则等)。谢谢了~~
另外:想问一下铜柱是用焊盘吗?大小是设置Hole size的大小吗?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的电路里面用到了AD7705,需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