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工具下载android4.3到eMMC似乎有问题

楼主(2014-04-04):
我的开发板是i.MX6Q SabreSD。我尝试使用MFGTool分别下载android到eMMC和SD卡。描述如下:
1. 使用MFGTool下载android_jb4.2.2_1.1.0到eMMC:正常。
2. 使用MFGTool下载android_jb4.3_1.1.0到eMMC:不正常。显示下载成功,但启动时串口没有输出,即u-boot也没有正常运行起来。
3. 使用MFGTool下载android_jb4.3_1.1.0到SD:正常。
4. 使用MFGTool下载android_jb4.2.2_1.1.0到SD:正常。
5. 使用下载好android_jb4.3_1.1.0的SD卡启动进入u-boot,将SD卡中的u-boot拷贝到eMMC中。断电,调整拨码开关,使其从eMMC启动,同时拔出SD卡。上电后,eMMC中的u-boot顺利启动,串口有信息输出。
6.使用MFGTool下载自己编译的android_jb4.3_1.1.0,结果与使用官网下载的image相同的现象,即下载到SD卡没问题,下载到eMMC有问题。
注:我自己编译的image已经针对两种启动位置做了配置。我相信编译出的文件是正确的。1-4所下载的image文件都是从官网下载的。因此,应该不是image文件的问题,而是MFGTool工具的问题。
我怀疑是MFGTool工具针对4.2.2设计的,而4.3版本的u-boot有少许差异,导致MFGTool下载时出错了。
不知我的描述是否清楚。如有不正确,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
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B:
在ucl2.xml文件里 找到你用的Android-SabreSD-eMMC这个LIST,找到下面这段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access boot partition 1</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android/u-boot-6q.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boot0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
这段,把最后两行换一下顺序试试,我试下载Ubuntu到EMMC,也是下载完了之后显示成功,但是没反应。换掉这两行顺序之后就能用了,不知道Android是咋样的。
我认为应该就是使能boot0分区启动之前就把分区表锁定了,而事实上应该先使能再锁定的。
PS:我是在自己做的板子上跑的,跟SabreSDB有点出入,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FGTo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ucl2.xml文件里 找到你用的Android-SabreSD-eMMC这个LIST,找到下面这段
        access boot partition  ...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FGTool?

用的这个版本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
界面上能看到一个库版本 Library:2.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ucl2.xml文件里 找到你用的Android-SabreSD-eMMC这个LIST,找到下面这段
        access boot partition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很遗憾,没有效果。
如果是脚本的问题,为什么4.2.2可以启动而4.3不能启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经验。

我试了一下,没有效果。:(

楼主:
似乎找到原因了。可能与4.3版本的u-boot-6q.bin有关。
我用4.2.2的u-boot-6q.bin替换4.3版本的u-boot-6q.bin之后就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楼主帮我们结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似乎找到原因了。可能与4.3版本的u-boot-6q.bin有关。
我用4.2.2的u-boot-6q.bin替换4.3版本的u-boot-6q.bi ...

楼主遇到的问题有些诡异啊,我试过了android4.3和android4.2都是可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楼主帮我们结贴。

分数分配错了,怎么修改?我想结贴,可老是提示我分数未分配或分配不正确。我设置的分数是5分,但已经分出去了6分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数分配错了,怎么修改?我想结贴,可老是提示我分数未分配或分配不正确。我设置的分数是5分,但已经分 ...

你分配分数分的不对啊,按照这个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网友D: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经验

网友(2015-07-01):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的问题有些诡异啊,我试过了android4.3和android4.2都是可以的呢~~

你的问题应该是工具里运行的bootimag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