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不分频

楼主(2014-04-04):
大家是否遇到过PLL不分频的情况?晶振30M,测到XCLKOUT还是30M。。。DSP不可能坏了吧?!

网友A:
不分频?除非DSP出问题了  不然不会只是PLL坏了
XCLKOUT有输出证明DSP是正常的
再看看配置寄存器

网友B:
PLL可能被禁止

网友A:
嗯 楼上提示了   有这个可能   像2000系列
有一个外部使能引脚   可以选择是否使能

网友C:
30兆,外部接口里面分频了吧?要么就是你示波器带宽太低,高频都被衰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