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让程序从stm32f439的外部sdram运行……

楼主(2014-04-04):
想要让程序从stm32f439的外部sdram运行,但不知道怎么跳转才能让它运行?请各位支支招,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一般情况IDE都提供方法的,你用的是哪个IDE?

网友B:
楼主也要进这个坑不成,去看看stm32f439的错误手册,sdram这一块坑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要进这个坑不成,去看看stm32f439的错误手册,sdram这一块坑太大了。

不能用吗?

网友B:
不是简单的能用不能用的问题,动态的总线和静态的总线打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简单的能用不能用的问题,动态的总线和静态的总线打架。

:o有这事儿?

网友B:
你既然sdram跑代码,在这里边你怎么操作nandflash或者其他外部sram是个大bug,而且明确说了不建议做堆和栈用,真不知是怎么搞的!!

网友E:
需要重映射到ICODE总线,不然的话系统总线运行老是莫名的乱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需要重映射到ICODE总线,不然的话系统总线运行老是莫名的乱飞.

这个是由于Cortex-Mx内核MPU的缺省设置所导致的,在高位地址(如0xC000 0000)中属性是XN(Execution Never)。一般由两种解决办法:

1. 在MPU中更改相关Region的属性;
2. Remap(如你所讲)。

但是在使用时确实应该注意一下429的勘误手册。目前的FMC控制器有好多问题

网友F:
首先,表扬一下3楼:翻到了数据勘误手册!

这里再次重申:使用ST MCU时,最基本最重要,需要看的文档是: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数据手册(Data Sheet)-->数据勘误手册(Errata Sheet)

但是,如果3楼的朋友能够看得再仔细一些就好了,请看table 4

表中很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读取FMC中的数据会造成数据损坏或产生hard fault异常】的虫子,已经在版本Y和1中修正了,它只存在于版本A中,而这个版本A是芯片最早的版本,在Lab里测试用的,根本就不会达到客户手中

而本贴讨论到的第二个虫子【FMC的动态、静态bank切换时打架】,确实存在于目前客户手中拿到的版本Y和1中,但是,勘误手册中明确写明:This limitation will be fixed in next silicon revision.

最后要澄清的是:ST从来不会给客户挖坑。芯片各个版本经过官方确认的limitation都会被一五一十地写在芯片的勘误手册中,从不隐瞒。

谢谢大家使用ST MCU的芯片

网友G:
lz真的要把系统做那么大么?这个可是上非实时系统后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