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电压跟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4):
建议换一片OP07尝试。

网友B:
确定是输入为0.为0就是要接地。而不是悬空。另外电源测下应该没错吧。

网友C:
给出电路。

楼主:
VIN输入+3V:
1. 正常的情况下,测试N5输出R5侧的电压为0。N7的输出R8侧为+3V。
2. 异常的情况下,测试N5输出R5侧的电压为1.2V左右。N7的输出R8侧为+2.3V。
3. 上电正常的情况下,我测试了一下,过来一会也变成2的情况了。
请大侠指正。

网友D:
会是电源电流大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VIN输入+3V:
1. 正常的情况下,测试N5输出R5侧的电压为0。N7的输出R8侧为+3V。
2. 异常的情况下,测试 ...

VIN输入+3V:
1. 正常的情况下,测试N5输出R5侧的电压为0。N7的输出R8侧为+3V。
2. 异常的情况下,测试N5输出R5侧的电压为1.2V左右。N7的输出R8侧为+2.3V。
3. 上电正常的情况下,我测试了一下,过来一会也变成2的情况了。

N5离R5那么远,N5输出R5侧的电压是什么意思?
说电压,必定要说是哪两点之间的电压,如果说某一点的电压,默认是对地即公共端的电压,R5侧的电压是哪两点之间的电压?若说是对地电压,那是R5的哪一端?

网友F:
N2的输出端,也就是PIN6,连接到了R5上。
我说的就是PIN6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