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可乐小音箱

楼主(2014-04-04):
那个可乐小音箱如果要当电脑音箱时,要用什么连接到电脑,知情者发个图上来看看,我郁闷了一个下午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你用一起配套的USB连接就行了,长按功能键(不是往左右拨,是向里面按)就可以切换功能!

网友:
3.5的耳机接口接电脑的,miniUSB接音响,剩下的空着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