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送上LM2596S-5.0封装

楼主(2014-04-04):
找了好久。。发现许多子虚乌有的。。在此送上,初次画这样的焊盘。。请大触不要介意啊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A(2014-09-08):
你好我是一个新手,也在使用这款芯片,但是不知道稳压后的电感选多大合适比较好,怎样选择这款芯片的外围器件,请问你能指导一下我吗?

网友B(2015-11-05):
很好的资源。
推荐大家一个可以得到行业IPC标准化的封装库资源网站。
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